联想y450待机风扇转

楼主(2015-03-14):
同行送修机器说客户放了一段时间 不开机风扇转 开机能正常使用   拆机裸机上电待机0.09偏高 测风扇接口有5v 追5v来源由u3发出+5v_fan 此时u3一脚二脚电压5v追查5v来源为pq11 5vpcu转换而来 实测pq11三脚14.34v此乃高电平    若使pq11不转换5v此脚必须为低电平 追查此信号为pq27控制 测得2#控制脚0v 遂拆掉pq27测2#还是0v   继续追查此信号来源为pq45控制测得pq45控制脚2#为0v此条件正常 再测三脚0v此时三脚应为高电平此时测pr152     vin端有19v 所以拆掉pq19上电还是0v 遂拿下pr152实测无穷大 图纸标注为1m-6在台机拆了个105电阻放上上电此时电压为16v待机正常 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A:
我想知道客户用电池时,风扇转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客户用电池时,风扇转不转!

电池满电待机时是转的。

网友:
我还以为ec温控有问题,这个问题少见

网友:
绕了不少圈子很辛苦,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