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用3到4个小时后,屏幕会闪烁,外接不闪

楼主(2015-03-14):
集显和独显都闪 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补充内容 (2015-3-22 13:12):
已解决,不是屏的问题,也不是主板上的问题,是排线的接口位置,用镊子刮了下就OK了

网友A:
主板有问题啊 ,呵呵

网友A:
  查下高压开启是否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问题啊 ,呵呵

会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吗? 有时候USB接口也会断断续

网友:
查下休眠信号

网友B:
只是背光闪吗,有没有出现花屏乱码什么的?闪屏的时候外接又可以正常使用的话,说不定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C:
屏有没有换过?

网友:
屏换了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是背光闪吗,有没有出现花屏乱码什么的?闪屏的时候外接又可以正常使用的话,说不定是屏的问题哦。。

看着不像只是背光 在闪,像是电压不稳的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有没有换过?

没有,手上没有同样的屏

网友:
新手,不是太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像只是背光 在闪,像是电压不稳的闪一样

单用适配器或电池也是这样吗?这样吧,找个屏代换一下试试看,首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排除法吧这个应该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用适配器或电池也是这样吗?这样吧,找个屏代换一下试试看,首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排除法 ...

现在暗屏了

网友B:
怎么就暗了呢?你换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就暗了呢?你换屏了?

我在亮屏上的电感的电压,就暗了,现在保险烧了,,刷个机了,再弄试试看

网友E:
估计还是屏的事,楼主换个屏试试

网友F:
我遇到一台是屏的问题也是闪  而且是LED 的是好像跟你的机器是一样的,应该有备用的屏吧 ,换个屏试试,

网友G:
是怎么个闪发? 花屏闪 还是一黑一亮闪?

网友H: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亮屏上的电感的电压,就暗了,现在保险烧了,,刷个机了,再弄试试看

换个屏试一下吧,真的。不要把故障给扩大了。。。

网友:
显卡的故障吧

网友:
估计是屏闪,也可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I:
外界呢正常吗 要是正常 应该是背光闪的 查查背光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怎么个闪发? 花屏闪 还是一黑一亮闪?

现在是开机前十几秒亮,后面就直接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焊下显卡试试

显卡是好的,确定是屏这块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换显卡 供电的 MOS管

网友J:
你查下   是不是LID 信号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有个通病   就是开关板上  那个LID 管有问题  也会这样

网友:
遇到这种闪的,没备屏的话。先按按或者拍拍屏试试,看看有没有变化,,然后才去看看是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K:
谢老板这么有钱,直接换苹果好了

网友:
换个屏上去试下

网友:
屏升压部分问题吧 遇到过 最简单换屏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谢老板这么有钱,直接换苹果好了

有个屁钱,这两天梅死了,电动车爆胎,电脑爆屏,移动硬盘也挂了

网友:
嗯,明天进块屏,试了,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屁钱,这两天梅死了,电动车爆胎,电脑爆屏,移动硬盘也挂了

那明天就爆发了

网友L:
这种问题先换屏试试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查下休眠开关  或者换张屏幕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问题先换屏试试吧

嗯,明天屏回来了,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局部问题我是搞不鸟了

网友:
以前碰到一台类似的,好象换屏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LED的屏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先换屏!!! 在修主板吧!!

网友:
信号和亮度粘在一起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以后遇到这种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屏坏机会大一点

网友:
重点查 隔离电路和 南桥,也许会有新的收货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问题啊 ,呵呵

换屏后没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高压开启是否跳

谢谢指教,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有没有换过?

换屏后OK 了

网友:
换了,现在正常了,看来是屏的问题无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像只是背光 在闪,像是电压不稳的闪一样

是屏的问题,进了块屏,试了两天没在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还是屏的事,楼主换个屏试试

确实是屏的问题,估计是LED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一台是屏的问题也是闪  而且是LED 的是好像跟你的机器是一样的,应该有备用的屏吧 ,换个屏试试,

换上后,好了,检查后,应该是LED灯的排线出了故障

网友:
换屏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外界呢正常吗 要是正常 应该是背光闪的 查查背光这一块

嗯,就是背光这块的问题,换屏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查下   是不是LID 信号出问题

不懂什么是LID信号,不过换屏就好了

网友:
换屏后,好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多点吧

网友:
Y460的显卡不是坏的很多吗   你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