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490开机电流0.55

楼主(2015-03-14):
如题 此机接机 上电只能上到0.55  此机器为集显   拆下主板测量,主板供电除了集显供电没出来,其他供电都出来了, HM70 集显供电估计是跑马后才会出来, 这机器BIOS 刷了几个还是一样的, 后面测量CPU好信号有了。平台复位那些没出来,后面换了个桥, 现在平台复位是有了,电流也到0.6了, 示波器打内存是没波的, CPU内存都换了, 现在是没思路了, 那位大哥,给点思路 谢谢诶

网友:
这桥是不是没有做好。这桥很不好做的

网友:
个人感觉做好了

网友A:
CPU 没读内存哦!!CPU不知道有没有跑马。。。。。咱也没思路,进来围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没读内存哦!!CPU不知道有没有跑马。。。。。咱也没思路,进来围观的

烦死了这破本子

网友:
内存的几个电压都正常啊!换个EC吧

网友(2015-04-13):
我今天也刚好接到这个机器,情况和楼主的很相似,也是无从下手

网友:
刷下吧,不行就换试试。

网友:
俺也围观,手里也有次症状的机器!

网友:
楼主换了桥以后,有没有在刷BIOS ,建议在刷下试试

网友B:
把图纸提供出来,看看哪个BIOS参与跑码,一般PCH下挂了两个BIOS,不知道你刷的是哪一个,另一个是ME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图纸提供出来,看看哪个BIOS参与跑码,一般PCH下挂了两个BIOS,不知道你刷的是哪一个,另一个是ME BIOS

此机只有一个8m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