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卡LOGO

楼主(2015-03-14):
V470卡logo  VCC_GFXCORE  PU4401的上管坏了更换一个上去 可以显示了  就是开机就卡logo  CPU更换过的了 BIOS也刷了    VCC_GFXCORE  电压有0.45的电压  集成显卡供电这个电压 应该是属于正常的    难道还可能是HM65坏了   急

补充内容 (2015-3-16 17:04):
卡LOGO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这样的 是自己太大意了       一开始只是烧4401改了之后就没有问题的 客户是已经拿走的了 用了几天之后又拿回来    自己没有考虑这么多 直接考虑到 主板上去了 其实是硬盘的分区表损坏

补充内容 (2015-3-16 17:05):
重新分区就好了    不好意思    实在太大意了

补充内容 (2015-3-16 17:06):
他本身的CPU也是挂的  在没有换CPU之前  更换PQ4401是可以显示的但是进不了系统  更换U之后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
卡联想logo?有可能那桥坏哦

网友:
换cpu试试这款机器cpu容易坏

网友A:
这个集显电压正常吗   待确认

网友B:
集显电压0.45V是正常的!!卡LOGO先排除外设问题,,网卡芯片摘掉,,声卡芯片摘掉,,硬盘,,无线网卡,,

网友C:
估计还是CPU这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集显电压正常吗   待确认

这个机器集显电源O.45v正常的,新款有独显的机器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电压0.45V是正常的!!卡LOGO先排除外设问题,,网卡芯片摘掉,,声卡芯片摘掉,,硬盘,,无线网卡, ...

你把我想说的说完了,我只好凑下热闹了

网友D:
这机器卡LOGO的话,如果USB口没坏,那肯定是CPU的问题,换个CPU就好了。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电压0.45V是正常的!!卡LOGO先排除外设问题,,网卡芯片摘掉,,声卡芯片摘掉,,硬盘,,无线网卡, ...

已经可以了    是自己大意了   硬盘分区表有问题  重新分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CPU这块的问题

卡LOGO不是CPU  已经好了是自己大意了点是硬盘分区表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U挂了

网友:
擦的出发点

网友:
同意,换U试试

网友:
这个U是坏的  已经坏了   是之后出现的问题    不过已经好了  是硬盘区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卡LOGO的话,如果USB口没坏,那肯定是CPU的问题,换个CPU就好了。我遇到过,,,

这个U是坏的  已经坏了   是之后出现的问题    不过已经好了  是硬盘区表的问题

网友:
既然是硬盘分区表出了问题,那楼主是重新分区吗?还是修补?

网友:
WD硬盘有坏道也会这样,慢动作运行或卡死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