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4S板号K43VS REV.4.1不触发

楼主(2015-03-14):
待机电流0.03,按开关不触发,查没3.3 5V 芯片14EN1,2, EN2无电压其它脚位电压正常,无图纸点位图求大师指点

网友:
不是K43VS吧,应该是K43SV,
K43SV的点位论坛里面有的哦。

网友:
此机奶神机吧好像??图纸木有,点位难找,,不触发就查EC待机条件咯,南桥的待机条件啦,,看看EC有木有发PWRBTN#给南桥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