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白屏死机国外机伤不起。。。

楼主(2015-03-14):
  几天前收到一笔记本,联想Y500来时故障为上电掉电,国外的机器,国内不给保,就拿来这里来修了,板号:QIQ76 NM-A142 REV:1.0 ,拆机发现有进过液的痕迹,EC,内存槽被人补焊过,EC被焊的那叫一个惨,只好把EC拿下来把焊盘清理干净,再给他装上。因这个机器太新,没有备用的EC,就把他原来的EC给装上了。插上稳压电源,上电跳了一下,没亮,感觉内存没过,但这回不掉电了。就把内存一个一个的试,发现只有一条内存插在2号槽好用可以亮机,而1号槽就不行,这个机器很是变态,内存插在其它机器上不能用,可以亮机的那条也不能用,师傅告诉过我们,现在一些新的机器,使用的内存有低电压的,放在其它机器上可能用不了,只有找使用低电压内存的机器可以用,找人帮忙测了这两条内存,都是好的,1号槽插内存不亮机,而2号槽只能插对应一条可以亮机,而另一条插在2号槽上也不亮机,先前1号槽被人补过焊,可能被损坏,先不管它,反下有一条能用,现在机器亮了,但是过Lenovo图标就会死机,卡屏,有时会白屏没图标,有时可以进BIOS,但不一会就会死机,有时也能进到PE里,但到WindowsPE这个界面就会死机怎么也过不去。此机器有两个BIOS,桥-BIOS和EC-BIOS都刷过,BIOS是论坛上找的,板号、型号、主板原件都一样,他是好机备份的。机器最小化点过,结果还是一样。CPU、内存都测过没有问题,各项供电都正常。小小白想请教各位大神,还能是什么问题可以导致此现象?
   本人小小白,写的不好,高手勿喷。哪里有误,还请各大神赐教!

网友:
        怎么没有什么回复呢?难道我写的都看不懂,哎!看来真得从新学习一下了。
   不过,此机器已经修复了,不过还有一点小瑕疵。就是触摸板不好用,大概是EC的问题,不过不想动EC了,它已经经不起再次摧残了。师傅决定见好就收,不管触摸板了。

网友(点评):
怎么修好的也不发个过程出来看看!

网友:
白屏一般是没有LCDVCC电压会出现的现象  当然要排除是屏    EC电压没出来应当是屏暗

网友:
得找图纸看看哪里的信号没出来啊。

网友A:
机器怎么修好的,楼主不厚道啊!

网友:
这种版号机器,一看也是比较新。图纸和BIOS不好找。我也遇到大概型号是Y510,电流都1.4了,就是不亮,刷BIOS刷了电流电流反而降了1.2左右,显卡吹了,内存换了都不行。没图纸,怀疑应该亮了,可能屏接口有问题。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我刚遇到个白屏的

网友:
白屏,换屏和屏线啊,看看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个,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南桥部分的原因吧,修好了吗

网友:
进液体了 就按进液来修吧  肯定那个小元器件腐蚀造成的

网友:
进液体了 就按进液来修吧  肯定那个小元器件腐蚀造成的) }7 J)

网友:
是不是南桥信号没出来 LID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怎么修好的,楼主不厚道啊!

就是,楼主怎么修好额

网友:
白屏一般是没有LCDVCC电压会出现的现象

网友:
楼主接外屏正常吗?
该机比较新啊 还没遇到过.....别太吝啬啦~~大家共同技术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2015-04-27):
看图纸 慢慢查  我是有点蒙啊

网友:
我有一个不跑吗的

网友:
实验证明贴子没图,看了一行我就不想再往下看了!

网友:
进水了呀?

网友:
白屏应该是屏供电不正常的吧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进过水有的原件可能变质了 没有图纸 进水的地方的原件都应该换一下

网友:
我这个进水触发掉电 修能开机了 电流1.1不跑码 郁闷

网友:
显卡不好了吧

网友(2015-06-18):
我也正修这个机器,外接可以亮,接屏是白屏的,没有数据

网友:
我的是Y500 板号是LA-8692P,

网友:
你这问题还是先要换个槽子先,内存放到别的机器上面不能用可能是频率不一样,,,

网友:
个人觉得从进液那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