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kl-am se的主板,进不了XP

楼主(2015-03-14):
今天接手了一块华硕p5pkl-am se的主板,主板可以点亮,跑码也OK,能用USB启动进win7PE,但进不了win2K3和winxpPE。。。进win7PE后GHOST系统,可以ghost完,但进不了系统,检查完硬件后进入启动菜单后,死机;试着分别换了硬盘、CPU、内存、外接显卡、加焊了南北桥、刷了bios,测试都如前所述。。。哪位高手能给个思路,或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是主板的BIOS不再支持XP的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主板的BIOS不再支持XP的驱动吗

用的好好的,这样了,不关BIOS问题,肯定是主板问题,就是不知道上哪里查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换板吧!!最直接!!

网友:
lz既然都试完都无果,就干脆直接换板吧

网友:
为什么不看看声卡和网卡

网友:
这种板又不贵,100元左右

网友:
你换过系统试下

网友:
禁用过没效果

网友:
进WIN7 PE时,测试卡显示AAAXP 和 XP PE时,卡在滚动条将要出来之时(不显示滚动条),测试卡显示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