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

楼主(2015-03-14):
数字万用表使用充电法测量电容,判断电容可以使用万用表合适的电阻档判断电容好坏。如果电容在主板上不拆下来,怎么使用万用表给电容放电?可不可以使用万用表电阻档给电容放电

网友A:
用镊子夹住正负级就放电了啊。话说搞这行这么久了,还真没仔细研究过额~~

网友:
电容在路要靠经验,只能简单判断短路,但有时是负载短路,所以最好拆掉测量

网友:
用镊子夹住正负级放电,人会不会触电

网友:
电容在板子上好像没法测容量吧!就是拿下来用电阻法也测不准,保险就换新的。

网友:
一般都是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夹住正负级就放电了啊。话说搞这行这么久了,还真没仔细研究过额~~

显示器电源板上的大电容,刚拔掉电源的时候,你用镊子去放个给我看看喃

网友(2016-09-09):
直接短接ok

网友:
50伏50uf以下的电容直接短路放电,50伏50uf以上的最好用电阻放电,如50欧的电阻。

网友:
或者找个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