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官方解决开机延迟,无法关机的BIOS

楼主(2015-03-14):
           这机器修的累啊,来来回回折腾好几天,二修机,到手目测U47烧毁,PCB露铜了,BIOS动过。
       公共点短路,CPU铁壳上管短路,拆掉,U47刮开飞线补好上电,瞬间掉电,大概上到0.6左右掉的,可以反复触发。一番排查CPU供电没出。。打值短路.....以为CPU挂了,取下CPU还是短路,1V电压烧吧!直接4A电流了,摸到固态电容短路了!拆之~~~不掉了,但没CPU供电,供电,开启都有了,ISL62882没芯片,料板拆到个ISL62882但后面不一样,还有个ISL62883,讯维看了看说是不能代换!!(不死心,换上去试一试还真不行。。)定芯片吧,两天后到了,新芯片先上锡,装上瞬间大电流。。。我类个去,铁壳子又烧了。。。老样子,固态也短了。全部拆完换完,再次上电亮了~~~
       悲剧才开始啊!装机测试,刚到系统界面。。黑了!!!!电流表插上TMD又短路了!!!!!!!!!!!
       想到这估计是芯片和铁壳没焊好,拆下短路的取了!换上铁壳,重新加焊62882和铁壳,再次开机黑屏,等了一会出LOOG了,当时没在意,以为好了,装起测试吧,一开机发现屏幕有背光了但没图像,要等个十几秒再出LOOG!进入BIOS也不能关机,按关机之后就死机了,屏幕还有显示,强行关机之后进入系统也无法关机!!!!!!!我擦擦,吓出一身汗。
       论坛发现很多无法关机的,都说刷他的BIOS能解决,刷了两个都故障依旧。。。都开始怀疑不是BIOS问题了!还好有个跟联想比较熟的朋友,问他找来了V460全套官方BIOS!!:PCH版本:2ECN36WW.WPH     EC版本:WFCLV332.bin

PCH程序是DOS下刷的,也可编程器刷2ECN36WW.WPH文件!!         EC程序是可以在系统下面刷的,也可编程器直刷WFCLV332.bin   文件。
下面附上BIOS: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修的挺累的,谢谢分享,今天没分加了

网友:
现在都知道是EC问题了,分享的好

网友:
收藏一下 以后用

网友:
现在的BIOS事儿真多

网友:
B460  也有这毛病   板子是一样的没

网友:
刷4M 主BIOS  就可以了    论坛好多呢

网友:
这个机子最难修的是51125那儿烧漏铜,大短的!

网友:
B460的机器和V460的机器BIOS就是爱坏 基本都是不触发和不关机   但是2个BIOS不能通用的

网友:
很大工程啊!要是我就不想搞了,没时间。

网友:
这机器废了好多芯片楼主收了多少米啊?

网友:
这个要赞!如果没有正确的BIOS这个机器估计就完了

网友A:
摸到固态电容短路,很想知道个中的具体方法,谢谢。

网友:
藏一下 以后用

网友: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呢,收藏了

网友:
学习学习 电路上电不太熟悉

网友:
又是一个珍惜的BIOS

网友:
下一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到固态电容短路,很想知道个中的具体方法,谢谢。

CPU供电短路,在面对取下CPU还是短路的情况下可以用1V左右电压接入CPU供电电路烧机,然后用手摸相连元器件有没有发热的,就CPU供电来说摸滤波电容,下管,主芯片。那个发热就是那个短路。

网友:
好。。。学习了··BIOS收藏了··

网友:
这机器毛病多了 风扇狂转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正好遇到一个        下下来看看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收藏下载了备用,,嘿嘿 给楼主加分

网友:
关不了机风扇狂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修的挺累的,谢谢分享

网友:
偻主换个这个MOS怎么这么费劲呢

网友:
我的V360也是关不了机,什么都换了还是没好呢

网友:
手上有个V460CPU温度100多度的 换了CPU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有了此类经验,以后碰到待机短路跟CPU短路  一定要把上下管 IC 还有电容都给换了  要不然 一烧一片啊

网友(2020-01-03):
这个机子最难修的是51125那儿烧漏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