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进水,开机不显

楼主(2015-03-14):
电流到0.9A无跳变,拆机,看到Q4上面有电阻有腐蚀,查看电路,此电阻是R56,Q4,G极0V,D应有高电平,但测无电压,换电阻解决。CPU无CPU_VDDQ供电,CPU没工作

网友:
实物图,Q4上面的电阻

网友:
那个是电容还是电阻呀?

网友:
是电阻吧 应该是

网友:
就是电阻,不是电容。

网友:
我手上有台Y470 电流1.3 还没好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进水的机器讲运气,有些好修好些要修好几天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我也有一太没有搞好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没图就水了

网友:
路慢慢,其修远兮,细心修吧

网友:
  发现联想的机器  VDDQ 那一块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见有腐蚀的还用图纸干嘛的?直接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是 R56?

你可以直接测下确定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