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 0.13不动

楼主(2015-03-14):
K53S 触发到0.13不动,测显卡,CPU供电没有,显卡供电是RT8856 芯片,找料板,换了显卡和CPU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然,什么问题
cpu
芯片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先修出来 显卡供电先不管

网友:
找电路图查吧 一个一个电压来修

网友:
测测3V5V后继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先查查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

网友:
华硕的本本好难修啊

网友:
看转换的小电压出来没。看CPU和显卡供电是否相互影响,谁先出就查谁的条件。

网友:
这个没有电路图吧,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