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打印机的问题,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5-03-14):
没弄过喷墨的,让这机器搞头痛了。本来是换墨盒。佳能1180的机器

通电的情况下,打开前盖小车滑到左边,然后取下墨盒,当我把品牌(不是原装)墨盒放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机器自动断电了,拨掉电源,再开机,然后就黄灯闪七下。墨盒肯定是好的。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一直搞激光的,没搞过喷墨,感觉问题很多,高手给我指点下吧,感谢不尽

网友:
闪7下 ,可以清零试试,   最好在电脑里面装好驱动,发送打印命令给打印机,然后看电脑驱动怎么显示,如果显示墨盒没装好,或者墨盒错误,就重新装一次,如果提示组件已经到使用寿命,或者是废墨已满 之类的,就是需要清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闪7下 ,是墨盒问题,你把墨盒拆了   重新装几次试试,然后清洁字车上与墨盒接触的触点,如果不行,可以清 ...

本来是好的,就是因为在通电情况下按墨盒上去,然后机器突然断电了,就这样了,你说的方法我都试了,还换了二个品牌墨盒,还是闪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好的,就是因为在通电情况下按墨盒上去,然后机器突然断电了,就这样了,你说的方法我都试了,还换 ...

重新编辑了 回复,你看看

网友:
装回原机墨盒试了吗,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