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杂牌王教你维修TCL液晶电源板【步步精通】

楼主(2015-03-14):
TCL液晶电视目前在市场占有率不但的增加已经进入国内销量前三甲。电源在电视机中又是比较容易损坏的部分,熟悉并掌握对其维修、代换方法就比较重要。本人做售后多年,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经验。TCL液晶电视机采用的电源板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 型号:PWL37C,
    适用机型:LCD26/32/37M61,LCD27/32/37/40K73,L32/40/42E9,L32/37/40/42E77等
    输出电压:+5V,+12V,+24V
    2型号:JSK4330-007/007A
    适用机型:LCD40/42K73,LCD40/42B66-P,LCD40/42A71-P等
    输出电压:+5V,+12V,,+18V,+24V
    3型号:JSK4338-007
    适用机型:LCD40/42K73B等
    输出电压:+5V,+12V,,+18V,+24V
    4型号:PWL4202C
    适用机型:LCD40/42/46E77/F,L40/4246E64,LCD40/42/47K73等
    输出电压:+5V,+12V,,+18V,+24V
    5型号:PWL42C
    适用机型:LCD42/46E77,LCD42M61F,L42M61R等
    输出电压:+5V,+12V,,+18V,+24V
    6型号:JSK3220-007A/C/D,
    适用机型:LCD26B66/L/P,LCD32B66/L/P,LCD32A71/P等
    输出电压:+9V,+12V,+24V
    通常我把电源分成5个部分来维修,他们分别是;
    1待机电源部分;
    2开/待机控制部分;
    3PFC振荡电路部分;
    4PWM振荡电路部分;
    5保护电路部分。
下面就介绍一下这几个部分的工作和易损原件。
    PWL37C待机电源采用的振荡块是IC1(VIPER22A),VIPER22A在DVD机、卫星天线接收机上常用。典型的反激式电源,工作时会输出二组电压,一组+5V输出到主板给CPU部分供电,另一组+20V输出供给电源板的PFC振荡电路部分和PWM振荡电路部分用;开机后电源输出插座P3就会有+5V电压输出,如没有电压输出,只要检查以集成块VIPER22A为中心的开关电路即可。
    常坏的元件有:限流电阻RB1、RB2、RB13(2.7欧)焊接帽部分易脱焊,如有损坏最好把这三个电阻用一个几欧的、功率1W或2W的电阻代换,以免以后再从此处坏;稳压管DB5(20V)、DB10(33V)、DB8(13V)易损坏,如损坏多会出现+5V电压在+4V左右抖动或不起振等现象;滤波电容CB7、CB8(1000UF)易变质,造成+5V电压低等。如果出现输出电压不对,就要查以TL431组成的稳压控制部分。

   第二部分:开/待机控制部分;
    开机时电源板的插座P2的第一脚PS-ON收到从主板过来高电平开机信号,通过DS9、RS16加到三极管QS3(BT3904,可用C1815代)的B极,这时QS3导通,5V电压通过RS15后流过光耦IC6的1、2脚,此时光耦的3、4导通,从待机电源输出的20V左右的VC电压就可以通过Q11给PFC电路提供+19V左右的工作电压,再通过Q12后给PWM电路提供+12V左右的工作电压。
    待机时电源板收到的PS-ON信号是低电平,QS3的B极因没有电压而截止,此时光耦IC6无法工作,因此VC电压就无法通过Q11、Q12提供VCC2和VCC1电压,机器的PFC和PWM就会停止工作。
  第三部分:PFC功率因素校正电路部分:
    PFC是功率因素校正的意思,工作原理是通过电感来校正电流的相位,使电流与电压相位一致以提高功率因素,并防止电路产生的多次谐波对电网的干扰,提高电源的有效利用率。
    功率因素的定义:交流输入实际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现在液晶电视机电源功率因素校正部分采用的是有源技术,采用此技术后功率因素值可由原来的50%提高至90%。
    这部分是以集成块IC2(L6563)、开关管QF5、QF6(SK3568,可用K2645代)组成的PFC振荡电路,当19V左右的电压输入到IC2的第14脚后,IC2开始工作,从13脚输出脉冲信号控制QF3、QF4组成的推挽电路交替导通和截止。然后再驱动QF5和QF6导通和截止。整流后的市电对储能电感L1进行充电,电能转化成磁能储存在L1中;当PFC的驱动信号是低电平时,此时控制QF5、QF6的G极为低电平, QF5和QF6截止。使L1储存的磁能释放,经D2整流、C5滤波后输出400V左右电压。一般情况下PFC电路电容C5电压在370V 到410V之间都是正常的。通过测电容C5上的电压就可知道PFC电路工作是否正常。如果PFC电路没有工作,电容C5上的电压就只是整流滤波后的300V左右了。
   第四部分:PWM振荡电路部分;
    当IC3(L6599)P12脚供电以后,IC3开始工作,此时会从IC3的P11和P15脚输出脉冲信号,去控制QW9和QW10轮流导通和截至,T1的次级感应到电流,经过整流得到12V和24V电压。其中+12V供给主板用, +24V供给屏的背光板使用。
    比较容易坏的是P7外接的电阻RW13(1M)。该脚被取样电阻连接用来检测PFC电源的输出情况。该脚电压低于1.25V时,IC被关断。在正常的情况下该脚的的电压设定在1.25-6V之间。该脚的功能用于当PFC电源异常时,保护PWM电源。
    另外大家要注意在电路中,阻值大的电阻还是比较容易坏的,所以也是我们检查的重点;其次容易坏的就是次级整流二极管DS1,DS2,DS3,DS4,次级整流
第五部分:保护电路部分。
    当电路发生因过压或是过流而进入保护时,表现就是开机瞬间有+12V、+24V输出,然后下降为0V。这时首先应判断是因过压还是因过流而引起的保护,可依次断开过流保护运放输出端的二极管DS10、DS11和过压保护稳压管端的二极管DS7、DS8,如果断开某一二极管后电压能恢复正常,说明电路因此路进入保护而锁定无输出(注意断开二极管后,通电不能过久,以免引起元件损坏).
    如果是过压而保护,断开二极管时输出电压偏高,应检查电压取样反馈回路IC7(TL431)及其周围元件是否有损坏.如果输出正常则是保护电路本身损坏,如过压保护稳压管及二极管有损坏.
    如果是过流而保护,应检查输出端是否有短路,过流保护比较器IC4(LM393)及外围元件是否有损坏而引起误保护。在这里要知道过流保护电路中采用的比较器工作原理:一个单元的比较器有二个输入脚和一个输出脚,当正相输入脚的电压大于负相输入脚的电压时,在输出脚会输出一个高电压,反之就会输出零电压。
二极管和CRT电视机用的整流二极管是有区别的,这里用的整流二极管为肖特基二极管,特点为正向压降低、电流大。
    只要你了解了以上五个部分,TCL液晶电视机所用的电源板都可以维修。目前TCL电源板到现在为止全是高电平开机,所以在修电源板时,可以直接把待机+5V用导线连接到开待机控制脚,这样就可以开机了。不接负载也可以正常检修。为了观察故障更直观和方便,还可以在商店购买到24V或36V(功率60W或100W)低压灯泡做假负载用。

网友:
带图讲解就更好了

网友:
 说得不好听点,还为你推荐一套书:家电维修合订本  非常多液晶电视的开关电源的原理讲解(图文并茂),不妨读一读。现在缺少的是电路图 做售后的您应该拿点这些硬资料出来分享,而不是这些概括性的讲解OK

网友:
呵呵O(∩_∩)O~ 楼主这资料我那书上真的有价绍的。还是说说你那TCL的通病及维修实例与技改吧------------

网友:
我估计 这是在那复制的把。。。不管怎么说 还是谢谢lz!

网友:
资料不错赞一个,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