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不用热风枪拆焊集成芯片

楼主(2015-03-14):
利用热风枪可以有效的拆除大规模集成电路,但是唯一的缺点是有一些板子上一些贴片电阻 电容 挨着芯片特别近。拆焊时稍微操作不当就会把那些小的贴片元件吹跑如果一不留神弄丢了,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本人也有热风枪,但有时却不用他,。
方法是找一根直径0.2毫米左右的漆包线,顺着管脚的空隙窜过去,一头固定住旁边的一些电容等等上面另一头用手轻轻拽着。然后然用烙铁加热引脚一边拽一边加热,这样每一脚就会完全脱离电路板。
优点是板子不会因温度掌握不好烤糊,引起印刷铜线路与板子脱离而顺坏,干净利落,也不用担心原件被吹跑
芯片

网友:
这只能证明楼主不会用风枪,这样很有可能把焊盘弄坏,维修效率低下,自己弄着玩可以

网友A: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法可以试。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3-16):
这个方法我试过,很好用。

网友:
楼主的火候掌握的好啊,掌握不好铜箔会起来了

网友:
风枪用好了效率还是蛮高的,不伤板子。

网友:
把热风枪风量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2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试。

网友:
风枪用好了比烙铁方便

网友:
技术 技术贴

网友:
其实各种方法都可以呀,只要合适自己用就好

网友:
这方法有空试试,一直用风枪,没有风枪不习惯,而且用好了不糊板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其实各种方法都可以呀,只要合适自己用就好其实各种方法都可以呀,只要合适自己用就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我也试试

网友(2016-01-30):
风枪还是比较好用,你这个方法也行,看个人喜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风枪好用

网友(2016-02-29):
各有各的方法,各人有各人的高招,值得学习

网友:
实践出真知,学习了。

网友B(2016-06-07):
拆好芯片可以用,拆坏芯片不建议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好芯片可以用,拆坏芯片不建议这样

这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
哪种办法都可以 自己用着顺手就好

网友C:
方法各有不同,目的只有一个,我还是习惯用风枪。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法各有不同,目的只有一个,我还是习惯用风枪。谢谢分享。

用热风抢速度快一些

网友:
风枪还是很好用的,我觉得就维修效率的话还是比络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法可以试。

可以试下 但是速度不是很快

网友:
风枪比较快。

网友(2016-08-18):
不会搞,估计这种方法要很长很长时间拆

网友:
各种学习中 谢谢 又学了一招

网友D:
太慢了 操作流程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慢了 操作流程太多,

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拆芯片,还是使用热风枪比较好能有效的控制温度

网友:
感谢风向。。。。。。。分享。。。。。学了一招

网友E:
风量自己控制好 呀

网友(2016-09-17):
引用 网友E:
风量自己控制好 呀

这个咋控制,他用的是蜡烛,热风枪倒是可以控制风速

网友:
那这样也太慢了,直接风枪干

网友F(2016-11-05):
风枪急加热急冷却的话,主板容易起泡,可能我技术还有待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风枪急加热急冷却的话,主板容易起泡,可能我技术还有待进步

一是与热风枪的质量有关,温度控制有关,二是与你自己使用热风枪的技术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