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N Neo点不亮

楼主(2015-03-14):
接一块V星K9N NEO 主板,代码完整跑一遍但不显示,报警滴滴两声后,不停的滴滴,有人修过没?是BIOS问题还是桥的问题?
点不亮

网友:
取下内跑D3正常,换显卡也不行,难道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这板没什么可修的,40一块,还有意思吗

网友:
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好像是不过内存把

网友:
看看usb和ps2电压正常不 这个对V星很重要

网友:
北桥到显卡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好了,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