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

楼主(2015-03-14):
HPCQ62插充电线后主板上有个8脚的烧穿,现在一边的USB不能用,各位大神那个东西有点买么?或者能不能直接短接?我是手机维修的

网友:
可以直接将供电连在一起的。

网友:
可以的  USB供电5V

网友:
应该是 5VUSB供电 可以直接连过去 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
先拆掉烧坏的芯片直接短接5v到usb口电源就可以,最好换回好芯片,不然下次有可能烧桥

网友:
两边中间4脚直接搭

网友:
直接用漆包线飞起来

网友:
可以直接把5v供电飞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