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A USB3.0旁BIOS

楼主(2015-03-14):
如果这个坏了的话
会反复掉电重启4次后跑上去
我这个原机备份
100% OK

网友:
是呀这个机子的BIOS好容易坏呀

网友(2015-05-11):
我有一个K43SA,显卡可以拔插的,我的机器是不触发,待机0.04A,没有发现短路现象,问题是用示波器点PCH BIOS没有波形,BIOS刷了好几个都一样,BIOS芯片也换了,请问你修这个机器的时候,待机没有开机的时候是多少电流,PCH BIOS没有触发的时候有没有波形,

网友:
BIOS到EC没有发现断线,就是想问一下楼主修的时候有没有测试BIOS的波形。

网友:
早没看到  叫客户将就着用了

网友:
正好遇到,谢谢

网友:
只有64K的

网友(2015-07-06):
K54也一样掉4次才亮应该说是三次 第四次亮

网友:
为什么是64k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问题解决啦

网友(2017-05-26):
請問一下K43SJ的USB3.0 BIOS也可以用嗎?

网友(2017-07-18):
我的   刷了   还是一样   悲剧了

网友:
终于找到,了,刚才好收一个机子,故障一样,我现在下载刷一下试下,

网友:
楼主在不在,我的编程器是580U,你用那个固件来刷RT9703的?

网友(2018-12-11):
我刷完还是一样 掉电第四次才能显示

网友(2020-03-25):
正好需要,楼主辛苦了啊

网友(2024-07-28):
我的是K53SD也是这种故障,不会也是BIOS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