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6H-L V2.0主板

楼主(2015-03-14):
SY-I6H-L V2.0主板开机一会掉电,然后又重启,如此循环,开机瞬间测各工作电压又正常,拔掉四PIN开机不掉电,不知是否跟BIOS有关,哪位能提供此板的BIOS试试,谢谢
掉电

网友:
CPU供电模块有保护吧

网友:
不一定吧,,,

网友:
换个U试试吧

网友:
首先应检查CPU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去官网看看应该有这个bios

网友:
官网找不到这个BIOS,有这板的朋友麻烦提供一个,谢谢

网友:
BIOS刷后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缺这个BIOS REV4.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