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5-03-14):
求助联想E420笔记本白屏,外接显示器不亮。二修机,机器接到是不开机,待机3.3 V 5V没有,就换了一个D95820有了3.3v5v还是不开机,看了一下BIOS动过,找了一个独显版号10280-3 BIOS程序刷了,可以正常开机了,以为好了。可是接上屏幕白屏,注意外接显示器没有反应。请问是什么问题?LCD1电压阻止正常,接上没有测试到LVDSA的波形。

网友:
我接上硬盘可以听到正常进系统的音乐声,接上外接显示器不亮,内屏白屏,请指教。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来得快,不行就测信号出来了么.

网友A:
信号没有出来,还要检测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没有出来,还要检测什么地方。

南桥显卡屏线和主板上的与屏相连的元件

网友:
显卡换过还是一样白屏,显卡的1.1V 1.05 1.8V电压都有。接下来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好屏试试,,,

网友:
。。。BIOS 确定是不是好的。。

网友:
有正常启动进桌面后的声音,BIOS应该是好的。

网友:
可以提示你一下,拆了显卡,这机器利用集显还是可以开机的,如果还是白屏,那很有可能是二合一桥坏了,你可以看一下图纸,显卡是利用CPU通过FDI总线,在二合桥输出显示信号的,你看一下图纸就明白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CPU坏了

网友:
至于说的BIOS,好像与E520通用

网友:
我有图纸,

chinafix[2].com.cn迅维网_联想E420 E425 纬创10282_llw-1_-1_0118.pdf

E420

网友:
外接vga也没有信号,那估计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拆了显卡也是一样白屏,我测试过。请问二合一桥是H65吗?CPU我也换过,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最好先确定你刷的BIOS是否正确。其次在查显卡的故障

网友: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现在我手上也有一台,但外接能显示,内接好像是灰屏,

网友:
这两天修了两个机器白屏的

网友:
屏供电有么?  如果你能听到系统音乐 基本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