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5-03-14):
如题优派显示器  开机一闪黑屏   拆开看下测试灯管   4个管单插都亮    双插都亮 插3个也亮  都是能挺3-4秒左右变黄灯待机可以看见信号屏幕  插上4个管就闪  黑屏求教高手  啥问题  在线等答复!!!!!!

网友:
通用的高压条上去试试啊

网友:
手里暂时没有啊

网友A:
去保护吧,只要灯管不是老化得特别

网友:
去保护能用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保护吧,只要灯管不是老化得特别

请教下怎么去呢给个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保护吧,只要灯管不是老化得特别

把15脚挑空?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毛病,有一根灯管老化了

网友:
用好的灯管挂上测试下

网友:
其中一根或两根灯管老化电流不均衡了~

网友:
换高压试机,安全

网友:
换高压  测灯管  显示器 坏的最多的就是这两样

网友:
屏闪,你把灯管排除了,测试下12V,或者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其中一根或两根灯管老化电流不均衡

网友:
            你把屏线 拔了    就 会有 显示 了    看看 是不是 驱动板有问题          还有就是    屏上有没有短路 的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