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楼主(2015-03-14):
显卡驱动独显打感叹号, 换过显卡了,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做过系统了

网友:
从网上下载匹配的驱动,,,

网友A:
有没有查显卡的其它电压啊

网友B:
是什么显卡啊,a卡的话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试一试吧

网友:
叹号的话证明芯片每问题,你安装一下AMD的显卡催化剂驱动,,就应该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查显卡的其它电压啊

显卡的电压都出了,周围的小电感也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显卡啊,a卡的话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N卡 N13P

网友:
我的是下载驱动后好的

网友:
同样的机子同样的问题。。已经几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