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4一秒掉电反复加电

楼主(2015-03-14):
SONY的本本,板号MBX-224,触发后电流跳一下马上掉电,再反复自动上电。电流高的时候可上到0.6(没上CPU时为0.2,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左右,最低的时候0.01就掉了。每次上电硬盘灯会闪一下。量各电感对地值没有发现异常,加电后也有电压闪过(包括CPU两个电感),35v后续MOS也都有电压闪过。求各位指点思路!

网友A:
可能保护了,查下保护电路

网友B:
索尼保护隔离不简单  理论不强会修的很晕的

网友:
索尼的机器保护性好,测下公共点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SONY小日本的东东,搞起来,头晕,不过电流上到0.6估计,有些电压没起来,看一下时序,不然也茫然

网友:
你最好按照时序来,我今天修个这样的换南桥才解决

网友:
索尼保护隔离不简单

网友:
看看 上电时哪个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保护了,查下保护电路

保护了的话一般不能重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索尼保护隔离不简单  理论不强会修的很晕的

仔细读一下月饼大师发的索尼保护隔离电路的贴子就能看懂图纸了

网友:
后继缺电压

网友:
对照电源设计结构图查各个供电,都有出来。看来得对照图纸一页页查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宏基的   故障一样  是分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读一下月饼大师发的索尼保护隔离电路的贴子就能看懂图纸了

那也是、、多学习学习

网友:
估计不是短路保护 是少电压保护

网友:
我也在修这台 修死人了。 不过把转换为+5VRUN电压的管子去掉就不掉了。准备换桥看看。。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结果好像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上次修一台不定时掉电的没修好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差不多的故障

网友:
SONY的本本19V的电容爱短路哦

网友:
CPU供电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