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开机显示LOGO正常,过后灰屏

楼主(2015-03-14):
BIOS刷过,显卡重直过,CPU换过  求招

网友:
显卡是 全新的吗,这机子显存容易爆珠哦

网友:
进PE正常不。正常和不正常时都测下屏供电是否正常。有无变化。

网友:
如果确定显卡是好的那肯定是显存了

网友:
E40机型有好几种吧,集成还有不集成的吧,独立用的显卡好像是216-0728018——贵还易损

网友:
显卡换了吧

网友:
为啥我想的到会是系统?

网友:
换显卡吧 是216-0728018吗,这个坏的多

网友:
这手上正好有个这显卡的。。我的是外接灰屏。内接不显。发显卡了等回来试

网友:
这个机器搞定了没有,我也遇到了,在BIOS下怎么都是亮的,只要进系统或者进PE就灰屏
外接也是灰屏,

网友:
能提供个好的BIOS吗

网友:
是裸板测试还是套起来测试的.
碰到触摸板排线插的线并到一起来,弄开就行了

网友(2015-04-15):
我手里好有台和楼主一样问题的笔记本 也是LOGO  BIOS 里就没有问题,,  前面看了个贴说装系统可以,重装了都还是一样  期待楼主解决啊

网友:
显卡的问题   一般弄显卡 显存有爆珠  把显卡旁边的显存拿下来重值试试吧

网友:
进入BIOS 显示正常吗

网友:
换新的显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