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P主板CPU供电缺相

楼主(2015-03-14):
华硕A8JP主板CPU供电缺相,网桥旁边的两个LED灯闪。电流上到0.56左右,测量CPU供电有0.9几的电压,CPU有两相供电,有一相G极有脉冲波形,有一相没有波形,求测试点和思路

顺便附上图纸

asus a8jp.pdf

网友A: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啊!或直接换一个芯片

网友B:
笔记本的 我没有了解 但是 我跟你说在台机上你说的这个一相G级没有波波 这个我是有碰到的 也就是开机的时候没有 但是我测试了一下 开鲁大师鲁它  那个G级没有波形的 马上就出来了 其中的道理 你想下应该会明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 我没有了解 但是 我跟你说在台机上你说的这个一相G级没有波波 这个我是有碰到的 也就是开机的时候 ...

你说的这种是显卡核心集成在CPU上面的吧,省电模式下那相应该是不工作的,当压力测试下自动切换独显,然后波形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啊!或直接换一个芯片

芯片换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看下场馆G级 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是显卡核心集成在CPU上面的吧,省电模式下那相应该是不工作的,当压力测试下自动切换独显,然 ...

不是 是以前的那种平台 不是新平台 是amd还是INTEL我忘了 我确实有测试过 还是北桥管理的显卡那个板子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

网友:
新问题啊,现在电流可以上到0--0.45---1.1A,然后大概3秒后掉电

网友:
新问题啊,现在电流可以上到0--0.45---1.1A,然后大概3秒后掉电,该查哪里啊

网友:
新问题啊,现在电流可以上到0--0.45---1.1A,然后大概3秒后掉电,该查哪里啊,这个FORCE_OFF#也为3.3V高电平,平台复位也有3.3V

网友:
手上一块板也是这现象,但我把独立显卡小板拿掉,触发后电流到1.4A不掉电,只要一上独立显卡小板,触发到1.0V左右就准掉电。测各电压都正常发出,包括显卡小板上的电压也正常出现,FOCRE_OFF#也是高电平。

网友(2015-04-13):
手上一块板也是这现象

网友:
升压电路、MOS管等等都得查

网友:
刚好也有台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
秒掉电啊。。。。。。。

网友(2015-06-08):
楼主你机器最后查出哪里的问题了吗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