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怎么提高机房网速

楼主(2015-03-14):
(菜鸟)刚接管学校机房管理,老师上课网速很慢,网页都很难打开,我怎么做能提高教师机网速。

网友A:
提高接入带宽就行了

网友B:
ping 下外部网站地址看,延迟高不高,不高的话装个系统,高的话比较麻烦,有程序拉网速或者受攻击

网友:
运行--gpedit.msc--计算机配置--网络--qsq数据包计划程序--限制可保留宽带--宽带限制改为0%--这样不知道有没有用。。

还有能不能在服务器或者路由器上调节网速的,有谁比较懂服务器或者路由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接入带宽就行了

学校很抠门,机房就60多台电脑,有没有谁开网吧懂一点调节带宽的。按网吧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ng 下外部网站地址看,延迟高不高,不高的话装个系统,高的话比较麻烦,有程序拉网速或者受攻击

试试,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
用个有QOS功能的企业路由就行了呀

网友:
检测下电脑配置
进学校路由器设置 把qos调节下 上传一定要限制
还有网络连接数

网友:
限流量     手动输入dns有的时候会好一点

网友:
带宽不高的话估计没啥办法

网友:
一个就是加带宽,另外路由策略要做好。每个IP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