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3-14):
上电0.4‘0.9’1.07‘然后反复重启?

网友:
插下内存试下

网友A:
接内屏,不要接外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内屏,不要接外屏

感觉都没跑吗啊

网友:
测cpu 南桥复位出来了没

网友:
刷BIOS就好

网友:
那是不是开机很慢

网友:
自检不行啊    有电压有问题

网友(2015-04-17):
还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 吧  是在不行的话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北桥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不好

网友:
你也太懒了  是不是集显电压没有出来吧  够你喝一壶的了

网友:
没跑马  搞过北桥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