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

楼主(2015-03-14):
一块华硕M4N78  SE  IO发热不开机,IO是IT8712F-S换后能开机,但跑C5,论坛有一个帖子也是跑C5换472好的,我这个不行,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io得换一样的,注意尾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得换一样的,注意尾号

哦   谢谢

网友B:
io第2排的字母要以样才行

网友C:
io如果是一样的 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D:
换个其他内存条试试,若不行刷BIOS

网友:
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第2排的字母要以样才行

嗯   之前我换了个8712F-A就跑C5,看起来要一模一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如果是一样的 可以刷bios试下

刷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其他内存条试试,若不行刷BIOS

换过了,也刷了。

网友:
刷了,还是C5.

网友:
最重要的一点   内存供电有了没啊     在不行的话压下北桥 试试看

网友:
应该不会有多个问题,应该还是io

网友E:
8712有KXS,ixs,hxs的。KXS跟8718之类的都能用。IXS,HXS就老了点了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8712有KXS,ixs,hxs的。KXS跟8718之类的都能用。IXS,HXS就老了点了好像不行

原装的是0919-KXS换的是1004-KXS,不行跑C5

网友:
IO换错了。。。

网友:
io最好原型号代换啊

网友:
华硕的io要拆华硕板子的,第二行也要一样

网友:
一般情况,换完IO现不好的话, 最好再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