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打雷劈的联想B 305 求教。

楼主(2015-03-14):
     前两天接到一雷劈机器,联想B305. 客户说以前也被劈过,网卡已经不能用了。插的USB网卡,但这次劈过之后就开不了机了。拆机上电,大短,报价之后留下,还以为捡 到便宜了,大短好修,发现3/5V芯片坏,显卡供电的上管击穿,换了OK,再上电,又突然一下大短,靠,19V又短了, 3.3V也短了,烧机,发现EC 8758E短路,还有ICS 9LPRS480BKL短路,再换之。上电,2A左右,不显示,测电压,发现无显卡供,供电芯片是RT8208A , 测2  / 9脚供电有5V正常,15脚开启也有3.3.  芯片也换过了,也不出显卡供电,断开L13显卡供电电感,也没出供电,求解,求支招。

补充内容 (2015-3-15 14:38):
现在电压已出, 问题在G18 那里断线,  现在的问题是,机器能正常开机 ,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但屏不亮。  U43已刷,U42已换过。 求大手指点哈。。

补充内容 (2015-3-15 14:39):
        求给点思路。。

网友A:
显卡可能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可能也烧了

断开显卡供电电感 应该有显卡供电的

网友:
有没有量阻值

网友:
这样机你还有心情修啊

网友B:
断开电感肯定不出电压的。  显卡供电的上官怎么烧的 DS GS GD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感肯定不出电压的。  显卡供电的上官怎么烧的 DS GS GD ?

123 跟5678脚

网友:
上管击穿显卡烧毁的几率很大

网友C:
断开电感应该没电压的。未断开前电感阻止为0吗?如果条件满足查反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电感应该没电压的。未断开前电感阻止为0吗?如果条件满足查反馈吧。

断开前,阻值也正常啊。10几欧

网友:
  大神些呢。。出来指点下呗。

网友:
显卡不信牺牲了吧

网友:
雷击的机器一般是网卡,声卡,EC,最后是南桥,慢慢量一量

网友:
不会吧。。理由?

网友:
显卡挂了,还犹豫什么

网友:
外接显不显示 看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你真有耐心,是我一听雷劈直接叫换板了

网友:
显卡肯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