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u e1 坏的很多吗

楼主(2015-03-14):
碰到很多小apu的机子不显示都没修好,没换apu试过

网友:
没遇到过。你自己换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国外配件稀缺

网友A:
不显示就刷BIOS,不行的话加焊CPU

网友:
板载CPU质量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就刷BIOS,不行的话加焊CPU

还不行呢  换板吗

网友:
遇到过一个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