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三代内存维修主板

楼主(2015-03-14):
三代点不亮的内存用什么主板带,我用昂达p45带不了,请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高手在哪  我这好几根呢

网友:
高手多了就是保密。

网友(2015-04-14):
据说这个用P43可以,没有试过。

网友:
看频率的吧

网友:
给主板刷个BIOS呗

网友:
还不是换上面的配件

网友:
应该看频率的吧  1333的在p43主板上应该能点亮

网友:
这个主板bios有做特殊处理的

网友:
我也知道,哪位大神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