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器

楼主(2015-03-14):
新买的小米路由器怎么打不开设置窗口,求助

网友:
急啊,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回复出厂设置,好像小米和登陆,不是192.168.1.1
应该是192.168.31.1吧,不怎么记得了,你可以看一下路由器后面的说明或说明书里面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出厂设置,好像小米和登陆,不是192.168.1.1
应该是192.168.31.1吧,不怎么记得了,你可以看一下路由 ...

怎么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说明书吧。

看了,就是进不去

网友:
看看路由上有没小的开关,或者小孔。按小开关或者用小棍伸进小孔里按几秒钟。一般灯全亮就复位了。

网友:
把说明书好好看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回复出厂设置

呵呵。在路由器的周围有一个小圆孔,用针按一下,大概在5到10秒钟左右,松手就可以复位了

网友:
把路由WAN口 网线拔掉,连接LAN到电脑登录一下试试,或找找下载小米路由手机APP ,前提楼上大神的方法都试过后。

网友:
有时候也得换个浏览器才行……

网友:
应该是WLAN口冲突了,你先把猫过来的线拔掉试下

网友:
一般路由后面都有  进入路由的  地址  还有账号密码     普遍都是 192.168.1.1      用户名  和密码都是  admin

    小米的 我   就没用过了      反正路由器后面都有 的    你 仔细看看 嘛

网友:
说明书有    你 仔细看看 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