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联想 B460有没有掉件 , 附图

楼主(2015-03-14):
请帮忙看看联想 B460有没有掉件 , 附图  谢谢
hm55 周围    还有背面 R483 位置 有焊过
点位图我有,但点位图个个焊盘都有焊件,和实物有差距,

网友:
我手上有修好的这个板,明天拍个照给你对比下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最好焊之前啪个照,这样好很多

网友:
目测看上去没有

网友:
第一张的右下角有动过的痕迹

网友A:
论坛有点位,对照点位图看看

网友:
看点位图或是在淘宝看一下此板图片对照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掉件的话,焊盘也不同,空脚焊盘在出厂时候c比较饱满,仔细观察对比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网友:
下个点位看吧

网友:
第一张图,右下角掉的很明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点位,对照点位图看看

点位图我有,但点位图个个焊盘都有焊件,和实物有差距

网友:
去找一个点位图看一下有没有掉见

网友:
应该掉了

网友:
对的  没掉件

网友:
没有掉件  比对OK

网友:
没有掉件  什么问题

网友:
右边中间有个排阻位置没有料吗  为什么我板子上有个排阻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