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X 以上的CPU复位出来之后是怎样的求解答

楼主(2015-03-14):
HM6X 以上的CPU复位出来之后是怎样的求大神解答!是CPU寻址之后读取通过LPC总线读取BIOS信息然后开始工作还是另有其他路线! PROCPPWRGD这个信号是桥收到所以PG都正常发给CPU开启显卡核心供电的吧。这个是跑马之后么?

网友:
静候佳音

网友:
这个嘛!要去问月饼老师咯。实力是干干的

网友:
CPU复位后,显卡信号开始动作,显卡电压出现,跑码开始,检测内存。。。。这只是其中一类的时序,关于显卡供电时序之事,也真说不清楚,好像厂家不同,时序也不同。CPU复位是在PROCPWRGD之后。

网友:
核显得电压时跑马之后。PROCPWRGD后CPU开始工作

网友:
有CPU 复位后,我的思路是 抓 LPC 信号------内存  再就显

网友:
我手里有的机器就是有CPU复位 没有帧周期

网友:
CPU滤波不良

网友:
史蒂夫史蒂夫是飞洒地方

89676031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