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新手请教怎么看电流

楼主(2015-03-14):
各位大神能不能帮我总结下,电流跳几下到哪,然后还有什么能从看电流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谢谢各位了,新手求教

网友:
新手很无奈啊

网友:
看教程或许LZ可以先搜索下先

网友:
我都看不懂

网友(2015-12-02):
每一款机器电流跳变都是不同的,你只有多看多总结

网友(2016-01-10):
通过拔下内存和插上内存 看电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