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卡(七彩虹430 灵动鲨 D3)没有图像输出维修求助!

楼主(2015-03-15):
过年大扫除时不小心将水滴进插座里,造成插座短路起火(但当时电脑处于关机状态)。后来启动电脑没有图像输出,显示器指示灯一直是红色没转成绿灯,但电脑能过自检也能进入系统(音箱传出进入WIN7的声音)。使用替换法检测发现是显卡坏了。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大问题(因为能过自检),所以想试着自行将显卡修好,但家里没什么修显卡的工具,就只有一个万用表和另一张坏显卡(权杖7300GT)。请问各位维修达人,这种情况容易修吗?知道如何修的朋友能不能发个教程给我,在此谢过!PS:本人对维修各样电器很有兴趣,已看过《显卡维修知识精解》,但因为没有基本的电工知识看不明白书中的内容和专业术语,请教各位有没有针对初学者的视频教程?

网友:
好奇害死猫,今天对按书上学的显卡电路电压检测方法检测显卡的电容电压,结果不小心碰线了,造成显卡风扇停止工作。本人手笨,显卡安装在主板上不好检测,能将显卡独立出来单独检测电压吗?(在主板上检测我怕把主板也弄坏了)

网友A:
应该可以修,,先打下VGA输出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修,,先打下VGA输出接口的对地阻值!!

如何打VGA对地阻值?用欧姆挡吗?检测显卡上的哪个点?有图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