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秒了块七彩虹 战旗 790GX D3跑D4代码

楼主(2015-03-15):
主板型号 :   七彩虹  战旗  790GX D3
故障现象 :  开机跑D4
                   昨天朋友拿来一块板说开不了机 ,当时没有空就放在这里了,晚上没事拿出来看下。

               大致看了下,没有明显的问题,打下值也正常。装上CPU  内存  检测卡  开机跑D4

维修过程 :     跑D4代码一般是内存电路问题,所以重点检测内存电路 。
                      内存电压 1.5V 正常

                    内存VTT电压0.75也正常 。

                  238脚SMBDATA 0.63  不正常

                   118SMBDATA3.28V正常

                    118脚 打值为464

                     238脚打值为343 明显偏低。

                  238脚系统总线电压被拉低,在线测量跑线路238脚和U35的4脚相连

                 U35丝印为S3-B 查资料得知为UP6261

补充内容 (2015-3-16 10:22):
初学主板维修 高手留情。以前都是换换电容,拆拆发热,自从买了《主板维修不是事儿》才开始学习查主板线路。我的语文的是体育老师教的,语言组织能力不强,让个位大师见笑了。

补充内容 (2015-3-16 10:30):
本来想先翘起4脚,用烙铁加热轻轻一翘4脚就掉了,再测238脚的值正常了,然后试机就可以亮机,拆掉U35,复位灯亮不跑码。只好先用着这个了,以后再坏就只好发这个芯片了。

网友:
最后翘掉U35的4脚  就跑码亮机。

网友:
这样也行?直接拆掉U35不行吗

网友:
我以为只有V星用这个东西,七彩虹的板子也用啊

网友:
翘掉当时可以,估计用不了几天整个芯片就坏了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问题的经验维修,学习了!

网友:
估计会返修的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 期待楼主的返修

网友:
电压被拉低 最好换点芯片 楼主试试 芯片温度正常不 返修机会大啊。

网友:
就是为什么不换个芯片呢?

网友:
可能楼主没现货芯片吧

网友:
返修的概率呀

网友:
你不换芯片,肯定会返修的,用不了几天

网友:
我也觉得返修的机会很大,等待后续故事

网友A:
SDA进这个U35的第4脚起什么作用?

网友:
没有其他方法吗?出换芯片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那芯片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A进这个U35的第4脚起什么作用?

我也想问这个,为什么 总线控制脚不用也没事

网友:
      看来不过内存,应该重点查SCL118脚和SDA238脚,它们两个的电压和阻值要一样,那个电压偏低了,就重点查与它想连的芯片或元器件,使用排除发一个个拆,直到拆除电压正常为止,楼主的经验,小弟学习了,多谢!

网友:
4脚应该有个高电压 就行 然后发出几路基准电压

网友:
是啊 芯片的EN悬空 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芯片UP6261的功用是检测系统总线,1.8V\1.25V\1.2V基准供电是否正常的器件,如果全正常,其8脚输出控制信号开启下一级单元电路的供电。

网友:
还是换个芯片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