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式A6-3670功耗的疑问,请了解的解答。

楼主(2015-03-15):
对台式硬件不了解,请高手解答一下。A6-3670 热设计功耗(TDP)为100W ,但这CPU又集成显卡,这功耗是CPU+显卡的总功耗为100W,还是如鲁大师检测到了U与显卡的功耗是独立计算的???

另一个疑问是U的温度很低啊,虽然现在天气在15度左右,可这个U的温度有这么低吗(我自己用的E8400台式的U,温度在35度左右啊)

整机硬件配置如下

网友:
检测出来的结果只是作为参考

网友A:
热设计功耗TDP并不等于功耗。功耗只有一部分转化成热量。TDP是对散热系统的要求,并不是对电源的要求这就好比日光灯和白炽灯,前者电-光转换效率高达80% 以上,不到20%转换为热,白炽灯电-光转换效率为50%,有一半转化为热量了,热量不是我们要的,白白浪费了。所以同样是60瓦的日光灯,要比60瓦的白炽灯亮多了,手摸上去也是温温的,而日炽灯会烫手的。这就是现在节能灯都是日光灯的原因吧。

网友B:
软件测试的结果不能100%地相信呢,仅仅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设计功耗TDP并不等于功耗。功耗只有一部分转化成热量。TDP是对散热系统的要求,并不是对电源的要求这就好 ...

我想问的是CPU功耗100W是指U+显卡的还是单U就1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测试的结果不能100%地相信呢,仅仅参考一下吧

软件检测当然是仅供参考的,但真实的功耗是100W=U+显卡?还是U100W 显卡65W

网友C:
两个一起功耗100w,不是两个相加的

网友:
这个肯定是U+集显是不100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一起功耗100w,不是两个相加的

谢谢啦,我觉得应该也是,只是被大师检测了一下头晕了。

网友:
鲁大师的数据基本上没啥参考作用,例如我用的笔记本,原厂配的变压器功率才65W功率,肯定已经留有余量了,而鲁大师给出的最大功耗是100W+,明显就是一点可信性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啦,我觉得应该也是,只是被大师检测了一下头晕了。

恩,应该说cpu占了35w,集显占了65w,两个合计100w

网友:
软件测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