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没有标注的情况下高压板没有标注的情况下怎么识别 ...
高压板没有标注的情况下高压板没有标注的情况下怎么识别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

楼主(2015-03-15):
高压板没有标注的情况下高压板没有标注的情况怎样用5V的电压去碰其他出去供电、接地以外的引脚找出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引脚
信号

网友:
我们维修 一般就用三根 地 信号 供电 供电12 地就随便了 信号 一个一个试 这个不会影响的

网友:
一般12V经过保险在进升压线圈开启信号一般经过一个三极管反相或直接进驱动芯片

网友:
只要12v和地接好,开关可以一个一个实验,拿万用表量高电平3.3有跳变得那根就是开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