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x一体机拆机教程(不拆联想原装质保标签)转

楼主(2015-03-15):
在B520x的普通拆装中,一般把图中标示出的两排螺丝及盖板两边的螺丝取下,之后将后盖取下。在之后的维修中,如果产生干涉还要把剩下的上下两部分后盖取下。这样操作造成需要取下的螺丝很多,导致维修效率下降。下面我就介绍一种可以一次把整个盖一体取下的方法,方便日常维修,提升工作效率。

首先去除一体机的三个塑料盖板。

之后去掉图中标示位置的螺钉,注意,一体机的支架不需要取下。

之后请用手握住支架,将后盖的上端抬起,约为35度左右。之后向下划动,抽出下部卡扣,后盖整体取下。

这时,维修就可以开始了。大约能节省拆卸后盖板一半的时间。
安装时,请将后盖的下端的卡扣插入机器下边的对应位置,向上卡到位之后再将上部放平。在操作中请注意下图中的几处干涉位置,需要调整到位。并且尽量防止后盖下边的尖锐部分划伤一体机脚垫。

各个位置对应好后,上紧各位置固定螺丝即可。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此种拆卸方法并没有涉及到金属后盖上的封条螺丝。

本文来源:http://www.csjsdn.com/gongsixinwen/62.html

网友:
照片实在看不清!!很小的图片

网友:
点一下图片就行了

网友:
图太小了啊

网友(2015-12-09):
这个没有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