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开机掉电

楼主(2015-03-15):
开掉两秒掉电,拔掉四针供电还是掉,强行开机,不掉,测无内存掉电,芯片APM7120,1,5,7电压都正常,更换OK,出内存供电,但不跑码,测桥供电0.3,不正常,此供电还是APM7120,测5脚无电压,7脚也无电压,更换跑码,apm7120,7脚必需是要个3V左右的高电压才能开启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两个一起坏的 少见

网友:
APM7120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网友:
开机不定时掉电难修,谁有这方面经验?

网友:
楼主简单明了,,修板子到这样的境界 无敌了!!

网友:
apm7120惹的祸

网友:
apw7120的要查157脚,15供电,7脚开启

网友:
能否帮我看下CPU供电芯片的型号,谢谢

网友:
三言两语把问题给解决了

网友:
apm7120确实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