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BIOS密码

楼主(2015-03-15):
客户送修一台R400
故障:天久没使用  BIOS密码忘记了
刷过BIOS    开机   还是有密码
密码芯片p24s08  在网上定了两个回来 换上还是有密码
实在没辙了  求大神解救

网友A:
原先有密码的安全芯片,读出数据、清除密码、再焊回去,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先有密码的安全芯片,读出数据、清除密码、再焊回去,就OK

店里的编程器不支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先有密码的安全芯片,读出数据、清除密码、再焊回去,就OK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找别人清密码了

网友B:
这个还不简单,直接电池放电除BIOS密码,PE里面可以清楚用户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不简单,直接电池放电除BIOS密码,PE里面可以清楚用户密码

呵呵   。。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C:
卖家发给你的密码芯片是空的,找个料板换了就要以

网友:
是啊找个密码芯片

网友:
这个主板现在是白菜价,别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家发给你的密码芯片是空的,找个料板换了就要以

晕啊   料版上的都被拆了所以才去买的密码芯片啊

网友:
找到码片的数据0304 那两组改成FFFF就 可以了吧 原来的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