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待机0.012不触发

楼主(2015-03-15):
PQ304 D极电压被拉低到14.5V  找不到思路了

联想E430 LA-8131P_R06_20120106-CR-NVIDIA-B.pdf

网友:
19V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这机子修好没。我也有同款的。急

网友:
隔离电路来的,,一路一路的断

网友:
这个比较好搞吧

网友:
PQ301和PQ304是不是完全导通了,两个管子的G极是19V分压的才能让两个管子导通

网友:
大概给你说一下 换个充电芯片,不行再查电路了

网友:
看下G极的电压是不是够导通,够的话查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A:
楼主,您测一下 公共点是否有短路的现象 ??? 保护隔离是否完全导通???、

网友:
后面应该有短路的吧   你测测

网友:
仁宝的板子还是蛮好修的啊,公共点没有短路测测那几个三级管

网友B:
仁宝的点火回路,你先测B+得阻值,看正不正常,正常再测PQ304的G极看控制电压是否正常,如果B+阻值正常,PQ304G极电压正常,B+电压还是不正常,就换PQ304吧,说明管子不良,电压没完全过的去

网友:
先测B+ 阻值,看下正常不

网友:
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了吧  B+肯定 是不正常了  PACIN有没 再往前  还有个什么信号忘了

网友C:
首先应判明是后级有短路的,接低了公共点电压,还是保护隔离MOS管没有完全导通引起的公共点电压低。可通过测量PR306的两端电压降判断控制电路是否正常,电压降应为8V以上,如果正常可推判PQ301、304不良。如果全都正常可判断后级有短路的,可根据待机电流或人为短接PQ304、301的S、D极看电压是否仍然为14.5V。

网友:
用烧机法,看看后来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无短路 PQ304换过一样

网友:
PCIN 没有电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点火回路,你先测B+得阻值,看正不正常,正常再测PQ304的G极看控制电压是否正常,如果B+阻值正常,PQ ...

PQ304换过 无效 不是管子的问题  P管应该低电平导通 PACIN没有发出高信号拉低G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应判明是后级有短路的,接低了公共点电压,还是保护隔离MOS管没有完全导通引起的公共点电压低。可通过 ...

PR306 两端没有压降 都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测一下 公共点是否有短路的现象 ??? 保护隔离是否完全导通???、

公共点对地阻值500+ 应该没短路 保护隔离没完全导通应该

网友:
断开节点啊 搜一字

网友:
我也不懂,祝你快点找到问题咯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量量电感之类的

网友E:
b+不正常导致的,很可能后极供电电路电容漏电

网友:
不好修,慢慢查

网友:
刷下BIOS,SHIS

网友:
应该和BIOS没关系 BIOS没有参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b+不正常导致的,很可能后极供电电路电容漏电

电容漏电 这个说得太广泛了吧

网友:
假电 3,5v'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306 两端没有压降 都是19V

PR306 两端都是19V,说明保护隔离没过,查ACIN信号。

网友:
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
Pacin没有发出就要查为什么没有发出,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后级拉低了

网友:
你仔细看下仁宝的点火回路 看看那几个开启信号

网友:
直接用烧机法,一端接地 一端接PQ304 D端应该可以查到的。

网友:
PQ304级是否正常 公共点是否短路 PQ304 坏

网友:
管子没完全导通!!! 或者坏掉了!!!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 修了很多台这样的吗? 呵呵 不过也是 只要不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F:
楼主这机子修好没。我也有同款的。急
独孤小猪
还没 发给我老师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机子修好没。我也有同款的。急
还没 发给我老师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现在也一台这样子的求分享!!

网友:
5L说的好,逐个断开试试……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电容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买啊。我手头也一头啊。电压14.5V
搞了一天头都大了。。。。

网友:
楼主你的修好了没啊。坐等你的结果啊。我也有 一台。急救啊。搞了一天了。强拉19V 也不行。

网友:
ec问题。之前我修过一台机,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