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老式23寸液晶屏幕问题

楼主(2015-03-15):
颜色纯正,除了中间有一道其他颜色,其他正常,请师傅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感觉是屏线的问题。麻烦各位了

网友:
门电路的问题   维修价格不菲吧。。。。。。。。。。。

网友:
一步一步排查,确定驱动板 屏线  屏电路

网友A:
屏线不可能吧,驱动板坏的机率小,屏电路坏的机率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不可能吧,驱动板坏的机率小,屏电路坏的机率大

雷击之后产生的这个问题。最可能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击之后产生的这个问题。最可能是什么(谢谢)

雷击之后最大可能性是屏电路

网友:
先屏线,后逻辑板或主板,排除前面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上的软排线有问题,估计要压屏!!

网友C:
大屁股的显示器,只拆过一次,补焊,修不来

网友:
如果屏没什么问题  直接改了  懒得去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屁股的显示器,只拆过一次,补焊,修不来

人家说好是液晶呢。

网友:
屏自身的问题,维修价值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说好是液晶呢。

我看到下面的颜色纯正,我以为说的是纯屏呢

网友E:
从图片初步判断应该是屏上的X轴驱动IC坏

网友:
屏电路挂了,修好不易

网友:
屏电路坏,直接换显示器吧

网友:
屏幕  驱动板   解码芯片  bios

网友:
没条件下可以把屏线拆下用橡皮擦擦一下还这样就代换逻辑板看下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感觉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图片初步判断应该是屏上的X轴驱动IC坏
这位师傅,你那有好的资料和图纸吗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屏的故障~~~~~~

网友:
这种应该明显是液晶屏的问题,其他的地方都很正常,就唯独那一块,靠以往的经验来看,除了屏坏真想不到其他的问题!

网友:
逻辑板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屏的问题了...修起没价值吧...

网友:
逻辑板和屏有问题了

网友:
先刷下MCU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