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 开机无显

楼主(2015-03-15):
dell 3421 版号。12204-1 5J8Y4 REV:A00加电无显电流到0.6-0.7停止不动,反复开几次有时能亮机,bios放电,更换内存无果,后怀疑显卡,加焊后故障依旧,测bios1脚波形读几下就停了,怀疑bios,刷bios后机器亮机反复测试ok

网友A:
这么厉害,如何判断读取不正常?

网友:
DELL 3421 BIOS

DELL_14R_3421_BIOS_B版号12204-1 REV A00好机备份.zip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个反复重启的故障,刷BIOS后OK收钱,不知道这程序为什么那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如何判断读取不正常?

读取有波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