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屏只显上半部分

楼主(2015-03-15):
因高压板不良,把屏给烧了,现在只有上半部分显示,下半部分是白屏,由于没有背光,也没法拍照,只能这样,希望高手解释,是哪出了问题
问题

网友:
屏有问题了 一般修不了

网友:
高压板不良,应该不会烧屏吧,高压板只是控制灯管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条件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TAB被高压击穿了

网友:
一半显示一半白屏,基本就瘫痪了

网友:
高压板不良会烧屏,没见过呢

网友:
学习了一种新方法!~~~~~~~~~

网友:
高压板离屏体挺远的吧,要坏成什么样才能把屏给烧了

网友:
换下逻辑板的主芯片,不行的话就屏坏了。

网友:
直接换个屏看看吧

网友:
屏的问题,一般无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