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520w电源,怀疑是雷击,请大家进来看看,讨论下

楼主(2015-03-15):
如题520w电源,拆开发现保险短,全部测量过后没发现短路击穿现象,心里想不可能只是烧保险这么简单吧!于是串上灯泡上电测试,一闪就灭,嘿嘿正常,在测量绿线2.9v,紫线5.0v,短接黑绿风扇不转,在测量一次绿线电源变0v了,紫线也是0v,哎!在去回头测量pfc部分发现310v过来的地线到ice1cs02的方向有一处烧短开了,于是我接上,可是还是没绿线紫线电压,

网友:
有一个8脚Q0165R能测到310v进去,可是输出电压才1.02v,百度了下次ic的pdf应该有12v才对,那就迷茫了,第一次通电绿线还有2.9v左右电压,紫线5v,难道是310v底地线到ice1cs02断开,被我短接绿线造成ic损坏吗?

网友A:
先看看PFC电路是在辅助电源之前还是并列的,并列的先搞辅助电源,之后的就只有先修PF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PFC电路是在辅助电源之前还是并列的,并列的先搞辅助电源,之后的就只有先修PFC了。

pfc小板在大电容边上,靠近pfc小板有2个18n50,百度查过是pfc的,中间一个脚电压是0v,接的一个2极管到310v正极,散热片另外一头上也有2个18n50,中间一个脚电压是310v。Q0165R是在靠近小变压器的地方

网友:
会不会是8脚icQ0165R没输出电压造成的啊,次ic有个电容是25v100uf的,pfc小板出来的地方有个50v10uf的电容,测量不到电压

网友:
pfc小板在最左边边上,8脚icQ0165R在最右边,晚上发图片上来

网友:
晚上上图,,,

网友B:
应该先修出紫线的5VSB供电!电源的PFC电路是主动式的?输出不应该只有310V了,应为380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修出紫线的5VSB供电!电源的PFC电路是主动式的?输出不应该只有310V了,应为380V左右。

大电容上电压只有310v,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上电压只有310v,这是怎么回事

你也发些图片上来,描述不是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上电压只有310v,这是怎么回事

主电源没有启动,PFC电路一般是不工作的,只有辅助电源工作时,大电容电压就只有310左右,因为待机时要求低能耗,PFC电路工作时也是要消耗电的。厂家设计电源时都会考虑到 这一点。你现在是没有辅助电源,那就修辅助电源,PFC电路先不管它,先将待机5V修出来,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维修。

网友:
烧保险,就是有短路,不能再上电,先查整流桥是否正常?

网友A:
前面我说了,PFC有两种,一种是要辅助电源工作后启动主电源时 PFC才工作(辅助电源的输入高压是市电直接整流的300V),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并列方式,另一种是只要插上220V插头pfc就工作(辅助电源的输入高压是PFC输出的380V),这也叫串联式。所以楼主首先要搞懂你的这个电源属于那种,然后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面我说了,PFC有两种,一种是要辅助电源工作后启动主电源时 PFC才工作(辅助电源的输入高压是市电直接整 ...

怎么样能看出来是属于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能看出来是属于那种?

发照片上来看看啊,自己跑下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就基本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照片上来看看啊,自己跑下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就基本知道了

好的,我发图片上来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图片来了。。。

网友:
这图中的二极管是起到什么作用?,一边是310v正极,一边是18n50中间一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我说了,PFC有两种,一种是要辅助电源工作后启动主电源时 PFC才工作(辅助电源的输入高压是市电直接整 ...

图片来了,

网友A:
你这图片不是很清楚,模糊的看辅助电源是单独的没有经过PFC电路,先修辅助电源吧,把紫线的5v修出来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不是很清楚,模糊的看辅助电源是单独的没有经过PFC电路,先修辅助电源吧,把紫线的5v修出来再说吧

好的,刚好Q0165R刚到货,晚上我换上试试

网友:
这电源用料,做工不咋地呀!

网友:
主动PFC是不能串灯泡的,改成串4A保险丝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不是很清楚,模糊的看辅助电源是单独的没有经过PFC电路,先修辅助电源吧,把紫线的5v修出来再说吧

你好,换过Q0165R,还是一样紫线0v,看了次ic的pdf应该有输出12zv左右的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啊,有320v进入这个i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电源没有启动,PFC电路一般是不工作的,只有辅助电源工作时,大电容电压就只有310左右,因为待机时要求 ...

你好,Q0165R待机ic已经换过,还是一样紫线没5v,3个光耦也一起换新的了,求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310v经过一个二极管到18n50管子中间引脚,变0v了,,然后往pcf,ice1cs02这边

网友:
,,,,,,,,这是Q0165R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Q0165R待机ic已经换过,还是一样紫线没5v,3个光耦也一起换新的了,求指点一下,谢谢

你这是待机电源问题呀,干嘛要三个光耦一起换,三个光耦分别负责待机电源反馈,主电源管理芯片开关,主电源输出12V电压反馈,紫线没有5V,就修待机电路,PFC电路还没有机会工作呢,待机没有出来的话一切都免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待机电源问题呀,干嘛要三个光耦一起换,三个光耦分别负责待机电源反馈,主电源管理芯片开关,主电 ...

哦,谢谢,应该从那下手啊?Q0165ic是不是没工作,输出才1.0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待机电源问题呀,干嘛要三个光耦一起换,三个光耦分别负责待机电源反馈,主电源管理芯片开关,主电 ...

记得刚开始打开保险烧断,带灯泡上电是有紫色5v电压的,绿线2.9v,我短接绿线后,紫线5v就没有了,

网友:
每看一贴就复制黏贴,慢慢的,我也能成为顶尖高手了

网友:
楼主 思路有点乱  这样的板子可以跑跑电路  分析待机电路  一步一步解决!

网友E:
你看看Q0165的PDF吧。应该不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Q0165的PDF吧。应该不难修

多谢,迷茫中,求指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10v经过一个二极管到18n50管子中间引脚,变0v了,,然后往pcf,ice1cs02这边

断电并且放掉几个大电容的电,以免打火使其它元件受损,然后测量二极管的正反阻值,再测18N50中间脚与地的阻值,找出问题,据你所说,310v经过一个二极管到18n50管子中间引脚,变0v,这里一定有问题,顺着这个线查吧,另外,电路板其它地方有310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电并且放掉几个大电容的电,以免打火使其它元件受损,然后测量二极管的正反阻值,再测18N50中间脚与地 ...

Q0165有310v,另外2个18N50中间引脚有31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电并且放掉几个大电容的电,以免打火使其它元件受损,然后测量二极管的正反阻值,再测18N50中间脚与地 ...

那个二极管阻值459,反过来测量出,应该是好的

网友:
主变压器初级热地引脚没电压,

网友:
保险看有没有烧,好有紫先有没有5v

网友:
修电源需要很大的耐心啊,祝你成功

网友:
不行你把辅助电源IC的各脚电压发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