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开机到1.2左右 有掉到0.4

楼主(2015-03-15):
联想g450 开机到1.2左右 有掉到0.4
联想

网友:
谁知道什么问题 blos吗

网友:
开机掉电慢慢搞,不要急了,,

网友:
这个不像BIOS看看USB 有没有坏 说不定有奇迹

网友:
显卡 没有工作 看看PLT RST可出来了 如果出来了 就刷BIOS 换显卡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为问题,三星的一块板,刷BIOS搞定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不上BIOS 电池是 掉到0.5左右然后又上去的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半分钟不到就掉电,纠结了2天,怀疑是某组电掉电引起的,把芯片组供电芯片干了3遍,最后居然是BIOS引起的,刷了下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