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a78l-m lx bios温度电压高

楼主(2015-03-15):
   华硕  m5a78l-m lx     bios温度电压高 ·    刚刚接手发现io旁边有点发霉。    换了一个8728     进bios看   温度正常了   但一分钟后温度又变高了     实测电压都是正常。       8728 的温控脚为多少   ?

楼主:
没有掉件       也没有断线          io旁边都加焊过了

网友A:
CPU温度这么高???刷个BIOS先试试,,不行再换CPU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温度这么高???刷个BIOS先试试,,不行再换CPU试试!!

bios  写过     cpu也没问题的        显示温度高 电压高i    但实测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个人认为是图中红线圈的部分脚位与电压,温度检测有关!根据电压、温度同时升高估计是基准电压出现问题了!你最好找到有关PDF资料研究一下!

网友:
这温度有点吓人啊,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疑难杂症啊

网友B:
点位图参考一下,说不定有用

网友:
........................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参考一下,说不定有用

用什么软件看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软件看压

论坛有的,这个复制的不知道怎么样

ASUS TSICT.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的,这个复制的不知道怎么样

发给大家看看,比较简单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这板子放着这几天了、。但是问题是开不了机、。电压都正常还BIOS也刷过了、。可就是不亮。。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原来遇到这情况换U好的

网友D(2015-04-14):
点位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位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认真看贴楼上有软件

网友:
直接断开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