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出CPU供电 掉电反复

楼主(2015-03-15):
自动上电0.3左右掉电几秒又上电又掉,重复 这样,CPU 供 电不出,看论坛好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不知有没有哪位大师解决过

网友:
CPU BIOS 都弄过了

网友:
不可能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吧。这个没有关系吧,待机电压一直有

网友:
大师们出来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VR_ON   主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查条件吧!

网友B:
这个不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通病吗???

哪里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_ON   主供电有没有出来

都有出来,。

网友C:
CPU前面还好多供电电压你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前面还好多供电电压你查过了?

其它供电都有出来了
CPU供电和集显没有出

网友:
也许这人就是通病 ,但不知有没有修过,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师可能是个通病 ,哪位修过的说说是哪里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是有可能,请问你修过吗, 换南桥好了吗

网友:
遇到过此问题 的大师  修好过这个问题 的大师来发表一下

网友D:
这个机器不是D95280爱坏吗

网友:
这板缺电压  就喜欢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不是D95280爱坏吗

嗯,这个是爱坏,我说的这个问题跟这个有关吗

网友:
我这也有个好难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嗯,这个是爱坏,我说的这个问题跟这个有关吗

我上次也有一台跟你这情况差不多的,我也是换的D95280好的。 你可以换下试试

网友:
EC 好不啦,bios 没有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也有一台跟你这情况差不多的,我也是换的D95280好的。 你可以换下试试

哦,我试试,好了公布

网友:
缺供电了!CPU供电没出先查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吧。

网友:
D9580换了也是一样的,确定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能把这个不掉 保护去掉

网友:
求高手相助

网友:
直接换PCH嘛..

网友:
我上次搞没搞好

网友:
你换过吗,修好了吗,这个大东西,不想轻意动,虽然只是焊功。

网友:
此问题等待高手大师来回答一下

网友:
应该是哪里供电没出来。

网友:
换pch试一试

网友:
真的要换吗。

网友:
好多供电电压是否

网友:
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不可能是待机芯片,PCH也不是,换过了。哪位大侠,修好过,或是有一点建设性的思路

网友:
迅维网如此强大,高手出哪了

网友:
我也有个和你的一样的问题,都是不出cpu供电,准确的说是VCCSA_PWR这个电压没有出来,cpu供电芯片得不到D85V_PWRGD这个信号,CPU供电是出不来的,正在思考怎么维修

网友:
电流多少也没说,也没说查过其它什么东没有

网友:
这种不好修啊

网友:
换个95280先试下呗

网友:
是什么CPU的供电芯片

网友:
有修过的朋友过来看看,如果没有修过的,有很强思路理论的,可以发表一下,如何把这个掉电去掉,

网友:
查开启啊 ,还有CPU发过来的信号啊
或都是不是出来一下掉了呢 ,

网友:
这个板cpu供电芯片vr_on是0.85v的电源好信号,查查

网友:
这种应该用的铁壳MOS管吧,如果没问题,,我以前修过一台,330UF电容漏电的,最后才发现。修了好久。

网友:
这个机的确是南桥的问题,如果是南桥的问题,大家以后遇到了,见意大家就不要弄了,南桥不但下面灌了很多胶,而且这个板很差,很易变形。加焊 重做南桥,都会变形,南桥板的中间,上到一定温度板就变形了。当然不是做不好。

网友:
我也是从基地买来的一块别人不弄的坏板,150买的。取下南桥,掉了几个点,看到这个板变形厉害,不想弄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在此不吝发表自已的意见。

网友F:
我前几天解决了,换的南桥,你把pu801开启对地,就不会掉电,然后测前面的电压信号,如果没问题就换桥吧!黑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解决了,换的南桥,你把pu801开启对地,就不会掉电,然后测前面的电压信号,如果没问题就换桥吧! ...

这个意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解决了,换的南桥,你把pu801开启对地,就不会掉电,然后测前面的电压信号,如果没问题就换桥吧! ...

你说的那个PU801是哪个芯片

网友:
这机器不好搞啊

网友:
一样的问题现在还在搞呢

网友:
以前修的都是待机的问题。1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
我上次修到的是EC 断线了   你看看你的EC 旁边有没有氧化

网友:
好好查查供电信号吧。。

网友:
我这有一台。没有3V5V的,修好3,5V后不出CPU电压,还在搞。

网友:
bios 有没有问题

网友:
都说了是PCH的问题

网友:
换南桥吧应该可以了

网友:
干SB 干IO.

网友:
CPU 主供电有吗

网友:
掉电确实很头疼,期待你修好,分享过程,谢谢

网友:
PG信号都正常吗,解决了没有 ?

网友:
我之前修个就是换南桥的!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联想掉电的 最后换HM55 好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这机器我觉得还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换95280就好了

网友:
最怕黑胶了,我也有一台是这个现象

网友:
没有高手吗???????

网友:
应该先修集显电压吧?

网友:
待机供电不足吧

网友:
怎么看的我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