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整体电压偏高

楼主(2015-03-15):
一金河田采用7500+339方案,电源无输出,绿线有2.4V左右,查+5VSB的二极管SB340短路,用SR340替换后S5VSB有6.02V左右,绿线5.33V,短接绿黑能启动,但整体电压偏高,+12V有14.4V,+5V有6.04V,3.3V有3.93V左右,-5V也有-6.04V,而且有时断电后再测量又会稍低0.3-0.5V的样子,但还是偏高。原有3个输出电容鼓包,更换了,是否要把未鼓的也一起换了?请问是哪方面原因?

网友:
先把5VSB修好。

网友A:
估计是431的分压电阻阻值变化了

网友:
将5V待机电压弄正常了再确定下面的用不用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431的分压电阻阻值变化了

431的分压电阻是接431哪个脚的,一般阻值多大

网友:
5VSB电压偏高,先修理这部分,这部分没有多少东西,仔细查一下即可找到损坏的东西。

网友:
仔细测量摸索出一个规律:冷机刚通电时待机是5.2V正常,短接启动也正常,3.3V为3.44V左右,但所有电压均缓慢增加,约1-2秒增加0.01V的样子,最终12V可达到14V左右,如果断电5分钟左右上电,辅助电源电压直接6.1V左右,且还是缓慢增加,换431及光耦无效,是哪方面原因?

网友:
电源好了,走了差不多三小时弯路,几乎把所有待机部分的电阻电容二级管都测量一遍,把电解电容都换了,突然想起是不是万用表电量不足问题?因测量电容容量时字符因充电原因消失了,立马换新电池一试,一切OK,装回旧电池,故障依旧。只需换SB340就好了,浪费几个小时,供同行参考,切莫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B:
开始根本没想到是万用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根本没想到是万用表问题

原来这才是真相啊

网友:
每看一贴就复制黏贴,慢慢的,我也能成为顶尖高手了

网友:
这种低级错误  以前工作中也出现过  我们就是在不断的犯错 不断的总结!